[三星]
三星E1920NW显示器不显示

楼主(2016-02-19):
  收到一台三星E1920显示器,故障是不接VGA线正常,接线后就黑屏了,背光也关了,以为程序坏了,刷了程序后没用,经测量,行、场同步信号只有7欧姆,应该不正常,但无图纸,不好修,不知道哪位师傅有碰到过。跑线经过一个小脚的小管,没图纸不好跑了。

网友:
都量到阻值不对了,那你不会修那也没有办法了。。。

网友:
找VGA插座附近有没有防静电保护二极管,先拆了再说。

网友A:
六个脚的小管子,拆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六个脚的小管子,拆了

应该是通过6脚传出去的
拆了不就过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通过6脚传出去的
拆了不就过不去了

那个是起保护的,,,不会过不去!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

网友:
坐等大神回复了

网友D:
楼主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吗

网友:
是不是保护管坏了,另外行场同步过去的线路上还有电阻,可以查一下

网友E:
这么感觉有短路似的  短路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修好没有,我也碰到一台这样的

我换了一块10块钱的驱动板解决了,没时间搞。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么感觉有短路似的  短路了吧

是短路了,只有几欧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不是电源供电不足吗

我换了一块10块钱的驱动板解决了,没时间搞这个了。没验证,东西早拿走了。

网友F: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也遇到一台

换一个驱动板来得容易些,十几块钱就解决了。

网友:
我发现显示器这东西有时候也tm难修

网友G:
这故障和捡到钱没区别

网友:
看一下VGA口有吗6脚的小芯片,拆了在说,不行在换板

网友:
刷一下驱动板上面的码片看一下,我遇到我三星22寸的就的刷码片好啦。

网友H:
直接换驱动板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直接换驱动板解决问题

是的,超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故障和捡到钱没区别

价钱报得好的话是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