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NOVO扬天E4980I屏幕无显示

楼主(2016-02-19):
开机能听到进windows系统的的声音,屏 幕无任何显示

网友:
屏线从插一下

网友:
先外接试试,再查屏线,背光,屏。

网友:
先外接,外接正常再用手机强光照一下吧,有显示的话就修背光。

网友:
先判断下是不是屏问题先,不然故障还不确定是屏的问题还是板子的问题,或者是屏线问题

网友:
屏测过是好的,板子问题

网友:
屏线 屏驱动芯片的BIOS 等

网友:
没找到这屏驱动芯片的bios

网友:
这个问题解决了通知 一下

网友:
是没有背光灯还是直接无图像都没说清楚

网友(2018-10-14):
这个不好说 屏线主板屏都有可能

网友:
外接呢??外接正常吗?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