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接高压板一切正常。驱动板接信号线到屏幕上黑屏

楼主(2016-02-19):
清华同方的显示器。本人纯小白。驱动板接高压板一切正常。但驱动板的信号线接到屏幕上就黑屏。
如果不接信号线。显示屏白屏。请问各位高手这什么问题。
我应该怎么查找。谢谢。

网友A:
驱动板出问题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驱动板出问题了。

电源带载差。。。。。。。。。。。。。。。。。。。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源带载差。。。。。。。。。。。。。。。。。。。

因为我是小白。感谢回复。

网友:
上淘宝买一块一模一样的换上就可以了

网友:
换个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用表测下电源输出电压,判断哪里的问题,电源负载能力差,或者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