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90 LA-7981 进液不触发

楼主(2016-02-19):
联想G490  LA-7981 进液不触发,EC部分腐蚀严重。拆下KB9012清洗后发现有的引脚断路。飞线后重新焊接。通电,发现待机0.01,3V、5V也出来了。
开机不触发。测量LID、开关电压正常,跑线后发现EC 114脚按开关时电压无变化,短接能开机。将114脚连接到J12故障修复。

网友:
开关到EC断线了吧

网友:
一根线干净利落楼主秒杀的吧

网友:
楼主高手,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进液断线,楼主运气挺好得,,

网友:
此机EC  37脚ECRST电压不正常时待机电流0.02,正常时0.01。

网友:
进水不是很严重的啊

网友:
EC脚断线很麻烦,特别是EC下面腐蚀断线,飞好线后还要绿油固定

网友:
一般进水都是断线

网友:
小刀片割开就好

网友:
楼主运气挺好得

网友:
楼主厉害啊,,一下就秒杀了。要给我们新手不知道要跑多少弯路呢。。。

网友:
飞线给力,到位!

网友:
技术好牛叉啊

网友:
恩路清晰,学习了

网友:
这故障好修,最近碰上都是不跑吗,难搞

网友:
恩 运气不错没有氧化多少

网友A:
飞线给力,

网友:
一线稼接,迅速解决。思路很好

网友:
以前修过也是这改好的

网友:
腐蚀断线了都,腐蚀要处理好,丢烤箱烤烤板子烘干水分

网友:
开关到EC短线

网友:
EC断线,我也常修到,一根线钱到手 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