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5110 AMD芯片组 网卡板上q3103三极管型号

楼主(2016-02-19):
C:\Users\xusong\Desktop急用   图片是从别的网站上面弄得   自己的那个三极管炸了   看不清  这图片上面也看不清楚,有没有哪位大神知道呀

网友A:
说得不清楚,别人很难帮到你

网友B:
下载份图纸,打开看看应该就能知道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份图纸,打开看看应该就能知道了吧

我在论坛里面下载了积分图纸都是只有主板的图纸 ,电源小板和网卡板的图纸页都是空的,您那边有比较全面的图纸吗?有的话麻烦传一份,或者传我的邮箱1101919300@qq.com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说得不清楚,别人很难帮到你

就是在图片的左上角有个q3103三极管  ,在网上找了好多的图片都没有找见有清晰的,我的那个三极管炸了,只有能看到三极管的前面的丝印是”22“,最后一位好像是”s“,在网上查了一晚上都没有找见有这个丝印的三极管,我现在都怀疑是不是三极管了

网友D:
万用表量量是什么管,直接换一个不就行了,有必要一模一样么???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万用表量量是什么管,直接换一个不就行了,有必要一模一样么???

我也想量啊  ,可惜已经炸了,而且找不到图纸,所以才问的

网友E:
全板就只有这么一个型号的管子吗?看下其他的地方有无一样型号的,感觉这个管子是小MOS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就是在图片的左上角有个q3103三极管  ,在网上找了好多的图片都没有找见有清晰的,我的那个三极管炸了, ...

NIKO-SEM PA002FMG
SOT23  P mosfet   -20V -3A

22***   , ***:DATE CODE or LOT #

http://tw.taobao.com/item/190726 ... 01-PR517-PV895_2461

网友G:
有可能是个P管,或者直接连过去,应该网卡供电吧,看看阻值有没短路

网友:
应该把你烧坏的管子圈起来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全板就只有这么一个型号的管子吗?看下其他的地方有无一样型号的,感觉这个管子是小MOS管的可能性比较大

我把整个主板的sot-23封装的芯片都看了一遍都没有这个型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有可能是个P管,或者直接连过去,应该网卡供电吧,看看阻值有没短路

恩  今天晚上我回去仔细再量量,应该是给网卡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NIKO-SEM PA002FMG
SOT23  P mosfet   -20V -3A

这个管是可以替换那个三极管吗,还是这个就是原来的型号了,请指教一下

网友:
表示无奈   问题就在眼前  干着及!

网友:
找图纸啊省时省力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

网友:
这网卡芯片好像是炸了吧

网友:
直接把这 板子 换了  便宜 修来修去 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