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305一体机的黑屏

楼主(2016-02-19):
B305一体机,进系统一会儿黑屏

网友:
黑屏的时候 从头开始查     这种故障不是很好修  慢慢来吧

网友:
南桥通病 遇到过两个

网友:
南桥通病故障我遇到几台是开机提示报错 提示  加焊南桥应该会好  像楼主的故障进系统黑屏  不进系统会黑屏吗?说的不全面 焊桥吧只能这样说

网友:
这款机的通病来的,

网友:
一般是南桥的啦

网友:
如果想确定一下 具体什么问题 拿示波器扫一下   本人也修到过好几个 桥的问题  后来 在修直接干桥

网友:
有遇到显示报错不进系统  南桥问题

网友:
这问题一般都是干北桥或者显卡好的吧

网友:
北桥问题多些,显卡有个散热器,还好啦

网友:
这不知道,一体机,说真的,看电流看不出什么来,一修一体机,脑子发热,,,也不能插诊断卡

网友:
南桥通病了

网友:
南桥通病?没有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