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PL2E 跑D1 拔电池跑39 有时还跑24插不插显卡都是2 ...
华硕P5PL2E 跑D1 拔电池跑39 有时还跑24插不插显卡都是24

楼主(2016-02-20):
请问可能是显卡问题吗?我查这是一个945芯片组主板,可能是什么问题插内存和不插内存跑的码不一样,求分析,再有修这块主板收多少钱合适,不会修价钱感觉还上不去。没法收太高
华硕

网友:
换显卡试下

网友:
主板上插个小喇叭听听报警声吧

网友:
换显卡搞北桥

网友:
刷个BIOS吧 这南桥也容易坏

网友:
量下内存槽的120脚,电压是不是偏低(我这片就是120脚电压偏低,不会跑线路,不知道通向哪里,求各位大神指点指点,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