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53SD 不触发

楼主(2016-02-20):
K53SD 5.1  不触发 待机无5V电感电压 我测量只有1V发现并不是PWM问题而是没有开启 它的开启来源于一个或门  其中有一门条件没上件 就剩下一个USB_PWR_EN 这个信号来自EC发出 通往两处 一处没上件  EC条件我测量 供电 复位 LID ACIN 都正常 晶振测了南桥的 EC的没上件 也正常 BIOS也刷了一下 还没动静 测USB_PWR_EN对地 正常700 =   = 换了EC 还是一样 噗

这玩意什么鬼  BTN 有跳变至EC EC无跳变发出给PCH 有电压无跳变 电压为2.9V等下我去看看这个电压算不算正常   此时无RSMRST#

网友A:
EC  PWOK有吗?不是先有这个才会开启35V供电吗?

网友:
        图纸有吗

网友B:
这机待机是有5V电感电压的吧,修这边吧

网友:
没有的          只有芯片PDF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机待机是有5V电感电压的吧,修这边吧

听说是有的 这个机器 然而EC不发出开启的信号哎 蛋疼 好多人也是这个故障 应该是通病 强制开启5V是出来的 但是然并卵 所以还是得EC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PWOK有吗?不是先有这个才会开启35V供电吗?

EC是8572E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PWOK有吗?不是先有这个才会开启35V供电吗?

83脚 就是这个开启5V供电的

网友C:
华硕有主供电 查待机条件 EC供电复位 LID ACIN 还有个SUSpg  我昨天修的一个华硕5V只有2.4VBIOS断线  只能帮这么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华硕有主供电 查待机条件 EC供电复位 LID ACIN 还有个SUSpg  我昨天修的一个华硕5V只有2.4VBIOS断线  只能 ...

好的-    - 这玩意 我没什么维修经验  一步步看了

网友:
华硕机器难修啊

网友D:
我这里一个开机无显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这里一个开机无显示的

那你待机的时候电压如何 有没有USB EN 信号 我上面写的那个

网友E:
要不先换个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不先换个南桥试试????

乱说 电压都没出来换桥 不触发最好修

网友F:
楼主有着个图纸吗?上传一份呗  我也正好修到  没图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楼主有着个图纸吗?上传一份呗  我也正好修到  没图纸

没有 用点位的              你什么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G:
没有 用点位的              你什么故障

我的也是不触发,

网友:
哈哈哈哈 同道啊 加我Q 896657136

网友H:
哥,至于扣我十分啊,10块钱啊

网友I:
华硕的就是这么吊  你没有办法  一般我是排阻这里下手  没有图纸 只能慢慢磨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哥,至于扣我十分啊,10块钱啊

=    = 不错了 看你分多  不然我也下不去手 没事发广告干嘛哎

网友:
引用 网友I:
华硕的就是这么吊  你没有办法  一般我是排阻这里下手  没有图纸 只能慢慢磨

.................慢慢磨了

网友:
什么意思呀

网友J:
我上次修的不触发是南桥晶振电容有问题不妨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我上次修的不触发是南桥晶振电容有问题不妨试试

我示波器打了  正常的波  那你不触发的时候5V出来没有

网友:
  好像有吧,我记不清了,时间长了,不好意思

网友:
RSMRST没有  还是待机条件没满足呗   待机芯片有没有PG脚往外发的   还是修5V吧

网友:
路过学习中

新人求罩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ZAI  BUHAOYONG

新人求罩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不好用呀 不好用

新人求罩 -4 没有脑壳,也不能用脚趾头想事情呀?

网友:
错了 看你分多 不然我也下不去手 没事发广

新人求罩 -6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错了 看你分多 不然我也下不去手 没事发广

新人求罩 -2 收老头的破烂儿怎么还不来?

网友:
没图纸,修的蛋疼,我现在还有一台也没图纸,修的崩溃

网友:
修本就怕没图纸

网友K:
楼主弄好了没有呀!期待结果

网友:
引用 网友K:
楼主弄好了没有呀!期待结果

没有呢  还在我手里呢 不过今天没时间摸 一直没动 我忙完了再去修 修好了会挨个回复 没好也会想办法讨论

网友:
这样还是ec 缺条件

网友:
=    =缺啥条件 会不会这个EC还是坏的 啧啧  条件我检查了 有空看看BIOS有没有断线以及EC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