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50开机花瓶有绿红,

楼主(2016-02-20):
G450开机花屏 不知道 从哪里下手谁知道啊 就是 开机 有删绿色 和红色 还有正常色的,,,

网友:
传个影儿上来,一目了然

网友:
传个图上来看一下 这样说  听不太懂哎

网友:
先干个显卡再说

网友:
热一下显卡  刷BIOS    换内存

网友:
传个图上来看一下

网友:
朋友上个图,

网友A:
屏跟屏线换了没?如果判断是主板问题就先干显卡看看,或者你可以看下屏线接口那3组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跟屏线换了没?如果判断是主板问题就先干显卡看看,或者你可以看下屏线接口那3组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

那三组 叫什么啊大哥?

网友:
加焊一下试试不行就刷BIOS

网友:
屏屏线 显卡都哟可能 你一个一个排除

网友:
楼主你传图上来看看 好帮你分析啊 听你说的像是屏坏了

网友:
嗯嗯 你们 太好了

网友:
试试外接还这样不?

网友:
先从显卡,显存,屏线入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跟屏线换了没?如果判断是主板问题就先干显卡看看,或者你可以看下屏线接口那3组数据线阻值是否正常

你看图纸,屏线接口那里有三组线,后面带+ -  的

网友:
传个图片上来,一目了然

网友:
显卡  屏   屏线   内存

网友:
没图看不到,你可以用风枪吹一下显卡就知道了。

网友:
来张图片看看撒

网友:
加焊显卡,重新直球

网友B:
这个是屏没有信号。俗称检测屏,三基色!
哦 我又学到东西了啊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是屏没有信号。俗称检测屏,三基色!
哦 我又学到东西了啊

网友:
遇到过屏线问题 的,你拆了 试试

网友:
应该是其中一组LVDS总线短路了

网友:
这机器 显卡 吧

网友:
这个是显卡坏了,直接换显卡包你好

网友:
我遇到过一样的,具体型号记不得了,直接干显卡好了

网友:
显卡试试
屏线

网友:
发图啊 外接 换屏先试试

网友:
哦哦 貌似 你们说的 很对啊

网友:
修过一台,加焊显卡解决,你不防试下

网友:
显卡坏了

网友:
上图,上图。

网友:
外接呢 正常吗~~~

网友:
先把屏线拔了外接试一下,如果外接正常就查主板、屏、屏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