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r221TX 板号LA-B972P不加电,待机芯片8A 1M

楼主(2016-02-20):
HP  15-r221TX 板号LA-B972P R1.0,  不加电不触发,搜论坛没有找到图纸,淘宝也没卖。待机芯片型号8A 1M,不知道具体型号也不知道引脚功能。测只有线性电压3.3和5V,没有出3V5V电感电压。哪位兄弟有这图纸?哪位兄弟有8A 1M待机芯片的资料?先谢过

网友:
这机子底壳另一个型号标HP TPN-C117

网友A:
啥资料都没有  先刷个BIOS看看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啥资料都没有  先刷个BIOS看看吧

我测了BIOS没有供电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测了BIOS没有供电啊

BIOS没有供电  跑下线  供电是谁给的       如果是3 5V给的  可以先忽略

网友:
那就从EC向回跑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没有供电  跑下线  供电是谁给的       如果是3 5V给的  可以先忽略

谢了兄弟,明天再测测看

网友:
谢谢你提供芯片资料

网友:
先查EC的问题

网友(2016-03-21):
引用 网友C:
我这 3.3V  5V 有一个连接点接在一起的   断开就有3.3  5 V

是哪个接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点名字是  J303   你那是不是3.3V 5V 电感相连在一起的呢?   就是没电路图  没办法修下去啊     看到 ...

谢了兄弟,你真有心啊。是啊,就是没有图纸,不知道3V5V供电芯片的开启以及EC的引脚定义。我等下马上看下主板。还好这个客户去外地了,机子一直都在我这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了 记得再来发表呗   看看你那是不是也一样 的?

必须的,我对完主板了会和你反馈的,先谢谢兄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好了 跟我说说    现在没思路了

昨天和今天我很忙。对了你的机子是什么故障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点名字是  J303   你那是不是3.3V 5V 电感相连在一起的呢?   就是没电路图  没办法修下去啊     看到 ...

没找到J303, 只找到PJ303,  这个PJ303和PJ302是3.3和5V的输出接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个点名字是  J303   你那是不是3.3V 5V 电感相连在一起的呢?   就是没电路图  没办法修下去啊     看到 ...

还有,请问你那台的3V5V电感电压,是待机就有?还是开机有的?

网友D: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有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新的机器还没有图纸吧

就是没有任何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不能开机  也没3 5V  断开J303可以开机也有3  5V   但是其他供电一个都没有?

是PJ303吧,那是3V或者5V的输出接点。那你是3V或者5V的后继有短路,可以烧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