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一些好的显示器拆机4灯小口高压条

楼主(2016-02-20):
收些显示器拆机质量好的4灯小口高压条。发黄发黑的不要了。杂牌的也不要了。

网友:
买的通用高压条本身就属于杂牌

网友A:
兄弟,你就不要收了,从今年开始,我都全面放弃LCD灯管和高压条了,全部改用LED灯管和高压条了,方便,成本低,亮度高,还不容易坏,

网友B:
我前年就放弃LCD的高压板,灯管了,现在灯管坏,高压板坏,都是改LED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前年就放弃LCD的高压板,灯管了,现在灯管坏,高压板坏,都是改LED的

高压坏也改LED吗,拆灯管有一定风险的。改LED收多少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兄弟,你就不要收了,从今年开始,我都全面放弃LCD灯管和高压条了,全部改用LED灯管和高压条了,方便,成本 ...

灯管问题改LED还可以,高压坏再去拆灯管,稍有风险。怎么收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灯管问题改LED还可以,高压坏再去拆灯管,稍有风险。怎么收费的

灯管是好的,只是高压板坏,你就只改高压板就行了,如果是灯管坏了,那么你就换上LED灯条和配套的高压板,散户看情况收费,同行统一价70元包干(屏除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