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烧硬盘 谁遇到过这种情况

楼主(2016-02-20):
电脑型号是y460    刚发现的时候是进不去系统  mhdd测试硬盘  发现硬盘坏了   就直接报价 换硬盘  客户同意了   装系统    客户拿走了  第二天回来了   说没用上半个小时  机器重启 进不去系统    我在测试硬盘 发现硬盘又坏了    反正也是新的  直接换一个     又装系统  装完系统没让客户拿走  我自己试了试  不到半个小时又重启进不去了   硬盘又挂了    晕死了  有没有碰到这种情况的

网友:
硬盘的供电是否稳定

网友:
测硬盘电压是不是太高了

网友:
       检测硬盘电路吧

网友:
供电 稳定吗 测试下

网友:
好的 谢谢各位有什么结果会告诉大家的

网友:
电源或主板有可能故障

网友:
估计是你电源问题。换一个电源应该就好了。

网友:
硬盘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是不是HDD供电电压有问题,或者是接触不良打火导致烧的

网友:
这还重来没遇到过

网友:
与南桥数据交换有问题,不会导致硬盘损坏,应该是供电造成的。

网友:
卖硬盘的悲剧了。

网友:
检查接口电路吧

网友:
硬盘的供电过大才会烧硬盘  别的地方不太可能

网友:
y460烧硬盘让人家看电源是不是有问题,我也是醉了

网友:
供电,想不出别的了

网友:
是不是电压高了啊

网友:
谢谢 大家关心 我是小白   我把3v 5v供电芯片加焊 了   也把南桥一起加焊了  结果就好了   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哪里的毛病

网友:
认不到硬盘的时候,硬盘里面磁盘有转动吗?如果确定是无供电导致不转动那就可以确定是主板硬盘供电问题导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