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5-3537 LA-9981P 戴尔主板高清图+原机编程读出BIOS

楼主(2016-02-20):
DELL 15-3537 LA-9981P 戴尔主板高清图+原机编程读出BIOS,独显4显存

DELL 15-3537 LA-9981P CPU反面.zip

主板反面高清两张

DELL 15-3537 LA-9981P CPU正面.zip

主板正面高清两张

网友:
我这个机器是不触发  下个来试试

网友:
显卡型号是什么的啊?216-多少?

网友A:
大哥啊,花10分把你这个下载下来,居然看不清显卡型号的啊,奔溃哦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哥啊,花10分把你这个下载下来,居然看不清显卡型号的啊,奔溃哦

看下了,上边硅胶没插,没想到会有人要看这个216-0841027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看下了,上边硅胶没插,没想到会有人要看这个216-0841027

好的,谢谢,因为我这个行骗型号被上家维修的磨掉了,没图纸,不知道换什么型号的芯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的,谢谢,因为我这个行骗型号被上家维修的磨掉了,没图纸,不知道换什么型号的芯片

这板子容易变形啊,轻易别动显卡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容易变形啊,轻易别动显卡

一般烤一下,温度控制好,固定好,还是不容易变形的

网友C:
这个BIOS不需要分离?
我的开机0,4A    刷BIOS能用吗

网友:
BIOS 能用不?需要个啊

网友:
好贵啊 扣了10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BIOS不需要分离?
我的开机0,4A    刷BIOS能用吗

同一故障! 你修好了没  指导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同一故障! 你修好了没  指导下

没有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网友D(2016-03-21):
引用 网友C:
没有  不知道哪里问题了

我的也是 刷了好多个BIOS没变化  但是供电也出来了 吹吹CPU也没变化  只得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 刷了好多个BIOS没变化  但是供电也出来了 吹吹CPU也没变化  只得放弃

不知道怎么修 愁死了

网友:
正好需要     谢谢

网友:
不触发刷BIOS 能行不  开关有3.3V 但是待机没有3V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