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aor63mb6f1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2-20):
       HP daor63mb6f1时亮时不亮  有遇到的吗  不亮的时候

网友:
不亮的时候  键盘大写灯闪两下

网友:
电流多少    什么都不说  让我们靠猜的吗

网友:
在不亮的时候测下电压,亮跟不亮电流一样吗?

网友:
干显卡再试试啊

网友:
我的是不显示 也搞不懂哪里有问题

网友:
先刷写BIOS试试

网友:
故障描写清楚点

网友:
显卡问题  机器  我修过

网友:
机器是什么 型号的

网友:
你这是BIOS问题,我遇到这,刷了就好了

网友:
R13J也是这个毛病啊

网友:
干下显卡试一下 一般不像bios原因

网友:
机器型号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