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苹果 A1502 2014款

楼主(2016-02-20):
    机器现象是开机有LOGO声音,但是灰屏,如若按下ALT键则是无显示,但还是有LOGO声音,有同行是一样的现象么,注:换过固态硬盘测试,也换过屏测试

网友:
我手上有个A1286也是这样。

网友:
你的意思 就是开机灰屏是没?
拔掉外接设备 试试

网友:
这个就需要拆开裸板点下看看了

网友:
屏线断了是不是  我手头有一个个一样的

网友A:
苹果开机要白屏才对,有没有换过上半部分测试?

网友:
这个机器开机就是灰屏的 我也遇到过

网友:
屏线借口不缺电压     就换屏线

网友:
缺屏信号 ,,,

网友:
没有一样的机子不好弄哦。

网友:
没修过  不敢说呀

网友(2016-03-21):
遇到过是换屏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苹果开机要白屏才对,有没有换过上半部分测试?

现在新款的开机有的没有白屏了,亲

网友:
屏线拨开看看有没有短线  外接看看正不正常

网友:
换一个升压芯片试试吧

网友:
有部分新款苹果如果拔过电池的话,开机要等20到30秒才会有显示, 或者亮度会变成最暗,你看看是不是这种情况?

网友:
楼主解决了没有,手上有台13款的1502,故障一样

网友:
灰屏还是白屏啊

网友:
屏幕换了啥只要不是暗屏

网友:
灰屏 跟楼主情况一样,不是白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