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61七彩虹

楼主(2016-02-20):
风扇转一下就灭  在转在灭    各路电压都量过了啊   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CPU供电短路吧?

网友:
温控芯片的条件前部查了么

网友:
你这种现象属于掉循环重启,一般是主板上缺电压

网友:
大部分缺电压,测测电压全起来没有先

网友A:
一般是主板上缺电压,或者是BIOS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般是主板上缺电压,或者是BIOS 问题

是的,BIOS坏也会引起这种现象,但是BIOS引起的掉电速度要比缺电压引起的速度要快一些

网友:
缺电压应该 每个MOS都量一下

网友:
重点检查cpu芯片附近的三极管,或者拔掉p4插头不掉电就查桥附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