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电脑系统加入域失败"找不到网络路径"怎么办?

楼主(2016-02-20):
Win7电脑系统加入域失败"找不到网络路径"怎么办?

  在域环境中,当客户机加入域时,可能会遇到电脑加域失败并提示"找不到网络路径"的情况。我们首先要想到就是TCP/IP NetBIOS Helper服务有没有开启,因为它是为网络上的客户端提供NetBIOS名称解析功能,允许客户端共享文件、打印机和登录到网络中,所以在域环境中不能停止该服务。除此之外,Computer Browser服务,Server服务也要保持正常开启。下面以Win7系统为例讲解一下如何解决计算机加入域失败"找不到网络路径"的问题。

找不到网络路径(图1)

解决方法:

  1、首先在服务管理器中查看下该服务的状态,接着在窗口中输入services.msc点击回车就可以打开本地服务了。

找不到网络路径(图2)

  2、接着就会看到TCP/IP NetBIOS Helper服务是没有开启的,右键点击TCP/IP NetBIOS Helper服务选择启动。

找不到网络路径(图3)

  3、右击该服务点击启动;

找不到网络路径(图4)

  4、重新做加入域的操作,这样客户机就成功加入到域中了。

找不到网络路径(图5)

  以上就是Win7电脑系统解决计算机加入域失败提示"找不到网络路径"的详细步骤。此外,Computer Browser服务,Server服务也要保持正常开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