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高清网络摄像机常见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楼主(2016-02-20):
高清网络摄像机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高清网络摄像机指能按大于12FPS连续采集最大分辨率大于720P(1280*720),甚至达到或超过1080P(分辨率1920*1080)的网络摄像机。在我们使用的过程中,高清网络摄像机总会有一些常见故障的发生,了解了故障发生的原因,问题就很好解决了,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高清网络摄像机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以供参考。

高清网络摄像机

  高清网络摄像机常见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

  一、红外高清网络摄像机白天正常,夜晚没信号

  原因:电源供电不足,由于夜晚会开启红外灯,红外灯会消耗一定的电流,如果电源质量不好,就会导致供电不足,从而导致高清网络摄像机无法正常启动。

  解决方法:更换好一些的电源

  二、高清网络摄像机不确定性的经常掉线

  原因1:采用了集中供电方式,高清网络摄像机对电源适配器的要求比模拟机相对较高,需要较为稳定的电压和电流,而由于集中供电会造成电压和电流的不稳,所有会造成部分高清网络摄像机的重启或者启动不了。

  解决方法:改成单独供电方式,采用好一些的电源

  原因2:网线质量差,高清视频对网络传输速率的要求相对较高,所以网络丢包会表现的非常明显,比如经常掉线,严重的根本不出图像

  解决方法:采用国标纯铜网线

  原因3:高清网络摄像机和交换机之间/或者交换机和交换机之间/或者交换机和PC/NVR之间的网线距离超过了100米。

  解决方法:可以在中间不超过100米的地方增加一个带中继功能的交换机,或者采用光纤传输。

  原因4:高清网络摄像机和局域网内的其他网络设备的IP地址有冲突。

  解决方法:修改高清网络摄像机或者其他网络设备的IP地址保证不要冲突。

  原因5:网络交换机的带宽不足

  解决方法:如果高清网络摄像机数量较,建议采用H3C的全千兆交换机,注意:不仅仅是中心交换机采用千兆的,就是说前端的交换机如果介入的摄像机数量超过了7台也建议采用千兆的。

  三、红外高清网络摄像机无夜视,晚上画面全黑什么都看不清

  原因1:高清网络摄像机的IRC的工作模式不是‘被动模式’,这种情况在摄像机恢复过出厂默认时比较常见,因为高清网络摄像机恢复默认以后,IRC的工作模式会变成‘主动模式’。

  解决方法:我们可以进入高清网络摄像机,把IRC的工作模式改成‘被动模式’。

  操作方法:

  进入摄像的设置菜单→媒体设置→视频采集设置→IRC工作模式→‘被动模式’→‘保存’即可。

  原因2:红外灯坏(排查方法:可以用黑色的塑料袋捂住光敏,看红外灯亮不亮)

  解决方法:返修或更换红外灯

  四、用电脑连接高清网络摄像机的时候,可以搜索到摄像机,但是添加后提示‘设备不在线’

  原因:设备和PC电脑是在一个局域网但不在同一个网段

  解决方法:

  点击右下角的“我的电脑”图标→右键单击“打开网络连接”,右键单击任意一个连接选择“属性”,在弹出的连接属性对话框,双击选项“Internet协议(TCP/IP)”,然后选择“高级”,在“IP地址”一栏点击“添加”按钮,输入和高清网络摄像机同一个网段的IP,不能是摄像机IP。再点击“子网掩码”,会自动生成,最后保存设置退出。我们就可以正常访问设备了。

  以上是小编给大家罗列的高清网络摄像机几种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述方法操作吧,希望本文能帮助到大家。

网友:
感谢  分享  果断加分

网友:
给出了一些检修方向,赞一个

网友:
说的很到位, 不错,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