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6L开机不显示

楼主(2016-02-20):
今天收到一台E46L的机器,开机电流跑0.6不显示,换过内存,有复位,供电也都有,求解

网友:
0.6应该CPU都还没工作呀。看下不上CPU跑多少。

网友:
上电不全啊  查电路吧

网友:
说的太笼统  按照时序修,不行先刷BIOS试试

网友:
供电都出全了??刷BIOS  热显卡

网友:
0.6应该CPU都还没工作呀,上不上内存一样,拔了内存看看电流是不是一样

网友:
刷BIOS先吧,要有显卡的话先热热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过来看看 刷BIOS    吹一下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