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F2999主板USB无供电

楼主(2016-02-20):
今天拿来3个联想F2999 全部一样问题 USB无供电!!这是什么样的通病啊!

网友A:
USB无供电查供电电路啊,这种问题应该很好修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USB无供电查供电电路啊,这种问题应该很好修的

USB没有供电一般遇到都是相连5V保险烧毁开路多。

网友C:
有通病,就是5v开路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得找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通病,就是5v开路了。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你得找找。

断线和保险烧断都会导致USB没有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USB没有供电一般遇到都是相连5V保险烧毁开路多。

是的,有些供电是由小芯片控制的,芯片也容易损坏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的,有些供电是由小芯片控制的,芯片也容易损坏

小芯片损坏一般可以拆掉直接连接输出和输入引脚焊盘位置。

网友:
飞个5V试试

网友:
中间有元器件短路漏电的话,飞5伏是没有用的。

网友(2017-03-15):
寄给我 帮你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