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4H 版号K54HR REV3.0另类暗屏

楼主(2016-02-20):
华硕K54H 版号K54HR REV3.0另类暗屏,此机用GHOST装机进系统界面后暗屏(内屏背光不亮,有显示),外接正常。显卡不发出L-BACKEN-GPU高电平,D4602   2脚为BACKEN-GPU,此信号由显卡芯片发出,拆掉D4602后屏亮,证明是显卡关闭了BACKEN-GPU。在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显卡型号是AMD Radeon HD7400.
为此走了弯路…………
后来想一想会不会是显卡驱动问题?下载了华硕官网的显卡驱动安装后设备管理器里显示的显卡型号是AMD Radeon HD7470M,BACKEN-GPU持续高电平,故障排除。DELL 14R显卡驱动不对会死机、花屏,华硕的居然会暗屏。不用官网驱动害死人呀!

网友:
还没遇见过这种情况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现在好多驱动都要用官网的 尤其ASUS

网友:
现在很多显示器·的故障都很另类,

网友:
重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情况  学习一下

网友:
华硕有的机器不装驱动 触摸板用不了遇到过

网友:
驱动问题也会黑屏?

网友:
这种情况真没碰到过,我一般都换系统 多装几个版本,

网友:
太少见了,不过也学习了

网友:
没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现在很多显示器·的故障都很另类

网友:
我今天刚碰到一个N4110  DELL的   不用官网的驱动进系统会花屏

网友: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没遇到过
这种情况,楼主好了发表下

网友:
错了 看你分多 不然我也下不去手 没事发广

网友:
遇到很多台这样的了

网友:
学习了,这个还真没遇到过

网友:
  华硕摄像头倒置倒是遇到过

网友:
这个故障其实是显卡本身的问题,不信迟点显卡肯定坏,我手上刚好修了一个,不过我这个故障伴随着会有时候不能开机,干了显卡背光什么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