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一笔记本电源电容代换

楼主(2016-02-20):
原来接的是420v120uf的电容,找不到120uf用80uf的可以吗

网友A:
电压一样可以,420V电容是市电220滤波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压一样可以,420V电容是市电220滤波电容,

耐压值一样,原来是120UF现在用86UF的可以用是吧,没这样换过,怕影响输出~!

网友:
一般都是原值 代换 比较好  不过也能用的吧

网友:
能不能用最好看结果,这个电容很好换,更换后加负载测试看看正常不就知道啦。关键就是看加负载后电压正常不?再就是长时间使用电源发热是不是也正常。国产电容质量也很难保证容量准确。不过真的不建议使用,毕竟一个电容的价格和笔记本相比差距太大,120U电容也不是缺货。

网友:
这个是可以的,,,,,,,

网友:
80uf比120uf少了1/3的容量,有可能会导致最大功率下降1/3-1/4。如果一时找不到容量相近的电容,只要体积允许,可以找两个60uf的电容并联。或者找个耐压350v的电容都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