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宝点火回路中的关键测试点

楼主(2016-02-20):
51_ON#是由适配器电压过二极管再过PQ4内部二极管过来,51_ON#供到开机键上,所以仁宝的机器开机触发以前能量到17.5V的高电压时正常的
  B+后极不同的地方短路被拉低的电压值就不同,被某项电源管理芯片拉低表现为1V  5V 6V  7V  8V都有可能,对地值越低的电源管理芯片拉低B+表现为 B+被拉低后的电压值越低。B+的滤波电容短路时+直接被拉到0V
仁宝中所有运放的供电都是VS—适配器过二级管产生,没有VS电压会导致运放同向端和反向端逻辑正确但是输出的逻辑却是错的
如果仁宝中出现大电流说明B+短路检测电路中ACON  MAINPWON没有动作。
1 适配器接入VIN经过三端稳压器输出3.3V的 RTCVREF,电压值不能偏高,因为要作为后续适配器检测信号的运放反向电压,当此电压过高时,会导致反向端大于正向段,使PACIN变为低逻辑,RTCVREF同时到B+短路检测电路中的运放做比较电压。
VIN检测适配器电压, 适配器检测电路中电阻分压加给运放,AICN 作为适配器插入信号到EC 当适配器电压过低时AICN被运放拉为低逻辑, PACIN直接控制保护隔离管,当PACIN被拉低时,不能过保护隔离。运放上端的反馈电阻是为了防止运放输出电压不稳定。
运放后极的稳压二级管损坏时会导致PACIN的电压值达到18V左右

网友:
这些都是基础了

网友:
这个好啊,看看

网友:
仁宝点火回路是个不错的电路设计,可惜现在的都没了

网友:
没有了   但旧机有 修机要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