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53不引导系统

楼主(2016-02-20):
早几天接到一台R453修显卡,修亮之后发现进不了系统。系统是好的,在光驱里放张系统盘引导一下就能从硬盘进系统了。重建引导记录,换硬盘之类的都不能解决,于是进论坛看看,基本上讲要刷BIOS,那就刷刷试试,刷了十几个,能亮的有一半,但是没一个能进系统,现象一样。也有人讲还是显卡问题,我干脆换掉一个,还是一样。头痛啊,弄了几天还是这个样。
今天早上我家夫人出马看看了,改变一下BIOS设置,居然进系统无阻碍,尼玛,平时搞系统设置的事情都是我干的,装个系统都不会装只懂硬件的弄好了?
1  是系统出厂设置,要改的就BOOT-TIME  DIAGNOSTIC SCREEN  这一项,把这项改成ENABLED,改了之后就能进系统了
2  是没改动系统设置开机出现的情况浪费我几十的下载分,看论坛里这么多大师给的就是个刷BIOS ,坑

网友:
不会对图描述

网友:
需要改成这样

网友:
选项是什么含义和功能呢?

网友A:
我不懂英文 所以特别讨厌搞BIOS ,,看不懂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不懂英文 所以特别讨厌搞BIOS ,,看不懂什么意思

我也看不懂这个什么意思,所以听别人的刷刷刷刷

网友:
我经常遇到这个机器挑U启的 怎么启动都蓝屏 放一宿就好使  好无奈· 用带量产的U盘就好使

网友B:
boot time diagnostic screen此选项作用是开机自检过程中是否显示开机蓝色的启动画面。默认为Disable,如果更改为Enable之后,开机的图形Logo就不会显示,而是会显示硬件自检信息。此选项和其他功能无关。

网友:
引用 网友B:
boot time diagnostic screen此选项作用是开机自检过程中是否显示开机蓝色的启动画面。默认为Disable,如果 ...

百度了下,这个选项在PC下就是有  启动时导入诊断信息,的意思,在三星这个机子了肯定有诊断了。事实上,我又把它改成Disable时,又会出现引导不了系统的现象,改过来后又正常

网友C:
在BIOS里恢复出厂设置    那选项是什么状态

网友:
刷完BIOS,有些系统是要改BIOS的啊

网友:
   是啊,有些问题不一定就是硬件故障

网友:
恢复出厂还是一样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在BIOS里恢复出厂设置    那选项是什么状态

恢复出厂设置就是图1,关闭状态。开机故障效果就是图2,,设成图3就开机正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恢复出厂设置就是图1,关闭状态。开机故障效果就是图2,,设成图3就开机正常了

哦  好吧   谢谢你

网友:
要在BIOS里把源启动项关掉才行

网友:
怎么可能啊。你真行啊

网友:
三星的需要设置好几项啊

网友:
bios的设置问题疏忽了的确是在不经意的时候出现,太纠结了先放在一边,等等回过神来就想到了。

网友:
还有这种事情。。。。。我 去。。。。。换做是我  完全搞不定啊。。。

网友:
这个简单。。。。

网友E:
你把启动时的诊断项打开能进系统,关闭不能进,说明根本就是启动项设置有问题,恢复原厂BIOS设置后启动项是否被默认从光驱启动了,把第一启动项设为HDD就行了。你进Boot Device Priority去看,第一启动项一定是CD-ROM。

网友F:
把问题想复杂了,哈哈,不过最后幸亏没有直接做桥

网友:
有些是要手动设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把启动时的诊断项打开能进系统,关闭不能进,说明根本就是启动项设置有问题,恢复原厂BIOS设置后启动项是 ...

我把光驱都去掉,然后启动项里面只看到硬盘,把硬盘设为第一,都是找不到系统的,开启那个选项就行,不管硬盘在第几启动

网友D:
关键是不愿相信,硬盘引导与否,会与一个screen选项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F:
把问题想复杂了,哈哈,不过最后幸亏没有直接做桥

讲实在的,还真的想把南桥搞一搞

网友:
记得这个机器,好像个别情况下,需要刷BIOS的,我以前遇到过,怎么设置都不行,刷了BIOS以后,再设置就能引导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三星R453不引导系统_笔记本维修论坛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35369-1-1.html

网友:
英语不太懂   难搞

网友:
现在的机器好多都需要改BIOS

网友:
三星笔记本特别挑优盘及PE,IT天空的PE兼容性最好,需量产后,按压F9直接引导。

网友:
我纯粹来回帖赚积分的 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XX

资安通 -2 xx

网友:
汗   不懂英文的 设置有点困难 ~

网友:
按道理这种设置问题刷BIOS应该会解决的啊,难道是默认出厂设置就是关闭的?要是这样刷BIOS的时候不放电试试看

网友:
去百度看看。你设的什么意思

网友:
浪费一个显卡和几十分,,心疼

网友:
新款的机器吗

网友:
遇到 刷boos好的

网友:
也算是很奇葩的设置了

网友:
这问题头一回碰到,经典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键是不愿相信,硬盘引导与否,会与一个screen选项有关

现在新机子都是这样的呢   我改过好多了。。。。。

网友:
bios常用的就哪几项,时间长了就都记住了。

网友: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这样的,BIOS如果不修改就会进不了系统,你像window8改Window7就是要把安全模式改成传统模式才能进PE装系统的。

网友:
还没遇到过。你那个选择项按理和你系统引导的没有多大关系。
不过你夫人还真是历害。要表扬一下。必竟能赚到钱就是王道。

网友G:
这款机器遇到这种问题   直接装个安装版的系统就搞定了   不用这么麻烦的

网友:
修机都要先软后硬吧,要不然修死都修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款机器遇到这种问题   直接装个安装版的系统就搞定了   不用这么麻烦的

安装版我试过,一样不行

网友:
纽扣电池可能电压吧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