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 故障一例 求解

楼主(2016-02-20):
G400开机 电流上到0.3-0.4 掉回0.25不动  重启两三次就自己关机了 之前遇到了一例 没有修好 更换的主板 求解

补充内容 (2016-2-21 16:06):
因为之前遇到过一个,一样的状况没修好,拿给别人也没修好 换的主板  这个故障一样所以来论坛问问.这个我今天拆开了 是进水的 在左下角

网友:
寻高手求解中

网友:
看一下转换电路,是不是缺电压引起的

网友:
我也是大白

网友:
cpu电压查查

网友:
上次也有一台G400  直接换的板

网友:
CPU供电应该没出来吧   修U供电吧

网友:
这个好像电压都不全吧。先修电压啊

网友:
楼主有G400的料板,卖么

网友:
查下电路是不是缺电压的啊,不然靠找通病不好找啊。。。

网友:
查缺那些供电啊、这个机器和Y400一样叼

网友:
是不是1。5V 转换电压没有

网友A:
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是欠压的话,应该不会这样,欠压起码他的待机是正常的

网友:
这个应该是缺电压!

网友:
这种情况还是电压问题吧,仔细查查看0.3-0.4的时候哪些电压有,0.25的时候哪些电压有,对比下看哪些电压没有了

网友:
查下CPU供电出来了没有啊。应该是U供电这块的

网友:
这个 就是缺电压   。看看那一组没用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短路的可能性比较大,如果是欠压的话,应该不会这样,欠压起码他的待机是正常的

短路怎么可能,没看他说的吗。会掉电。。

网友:
先查查电压啊。没这么多通病

网友:
你都不说你查了什么 咋解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