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新的ec ite8528代换问题

楼主(2016-02-20):
由于 8528 遇到多是 待机偏高 ec 烧坏   没有原型号 8528  找 8518 代换   换上不触发 已知 8528 不带程序  8517 和 8518 带换过 基本可以用就是 暗屏 修改屏幕背光开启就行 。请问8528 谁带换过别的ec?急

网友:
我是没换过  如果这个EC用得多的话  就买几个备用呗

网友:
我也还没有修到过

网友A:
这个IO目前还没对换过,建议还是直接备一样型号的吧,免得有时候被代用的弄到走弯路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IO目前还没对换过,建议还是直接备一样型号的吧,免得有时候被代用的弄到走弯路

关键是没有啊手上 还得订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关键是没有啊手上 还得订货

没办法,必须修就得订,我们这边也是买货麻烦,不过也是没办法,不买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