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4-b073tx 0.55不动

楼主(2016-02-20):
本子是EC部分2进水 清理加换ec 现在是跑0.550 不动  给位又遇见这问题的吗  回事ECBIOS的是吗

网友A:
EC    BIOS是独立的  还是EC带的  如果是独立的就先刷一下

网友:
独立BIOS  刷了不行  还有就是集显电压没出  但感觉不是集显电压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EC    BIOS是独立的  还是EC带的  如果是独立的就先刷一下

独立BIOS  刷了不行  还有就是集显电压没出  但感觉不是集显电压的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独立BIOS  刷了不行  还有就是集显电压没出  但感觉不是集显电压的是

集显电压   跑码过内存才有的

网友:
兄弟呀,这是缺供电呀,有可能缺桥供电,总线供电,

网友:
先刷个看看啊

网友:
怀疑BIOS,那就先刷个看看吧!记得保存原来的,机器上不上内存是否电流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