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蓝屏错误代码大全及解决办法

楼主(2016-02-20):
电脑蓝屏错误代码大全及解决办法

  由于导致电脑蓝屏的问题很多,也比较复杂,包含软件、硬件各种问题。系统蓝屏会显示一些错误代码,那么这些错误代码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特地为大家总结了一些常见的蓝屏错误代码分析和解决办法,需要的朋友可以参考下。

1、0×0000007E 找不到指定的模块

  系统进程产生错误, 但Windows错误处理器无法捕获,其产生原因很多, 包括:硬件兼容性、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 或者是某些软件。解决方案:使用"事件查看器"来获取更多的信息,从中发现错误根源。

2、0×000000EA

  这个蓝屏代码和硬件无关,是驱动和软件有冲突造成的。如果您的机器蓝屏了,而且每次都是这个代码的话,想一想最近是不是更新了什么软件或者什么驱动了,把它卸载再看一下。一般情况下就能够解决,如果实在想不起来,又非常频繁的话,那么没办法,重新做系统吧。

3、0x0000009F

  错误表示计算机的电源遇到了问题。这个错误通常发生在关机、重启、待机、休眠等与计算机电源有关的操作时,一般是因为电源有问题或ACPI高级电源选项配置不正确引起的。 如果遇到0x0000009F错误,建议检查一下计算机的ACPI高级电源选项配置是否正确。

4、0x00000073

  一般情况下,蓝屏都出现于更新了硬件驱动或新加硬件并安装其驱动后,解决办法:重启系统,在出现启动菜单时按下F8键就会出现高级启动选项菜单,接着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5、0x0000001A

  错误表示内存管理遇到了问题

  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的故障引起的。如果遇到0x0000001A错误,建议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过新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安装过的硬件设备或驱动程序逐一卸载,看看问题能否解决。另外,如果是在安装Windows时遇到0x0000001A错误,请检查一下计算机的内存容量及规格是否符合Windows的要求。估计你内存条坏了,换个试试。

6、0x000000FE

  这是指定的延伸属性名称无效。建议重装系统。

7、0×000000D1

  通常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引起的,检查最新安装或升级的驱动程序。

8、0×000000116

  应该是显卡驱动不兼容,建议你更换厂商原带驱动。

9、0×0000008E

  当程序引用不正确的内存地址时,可能会导致出现蓝屏代码0×0000008E。

  出现蓝屏代码0×0000008E的解决办法更改、升级显卡、声卡、网卡驱动程序。请安装系统补丁。检查内存是否插紧,质量是否有问题或不兼容。升级驱动程序或升级BIOS。杀毒。

10、0×00000050

  内存条出问题的几率在75%以上,灰尘导致内存短路的情况在25%以上。

  建议:打开机箱。把内存条重新拔插一下。两根内存条的话。就先只插一根另外机箱既然已经打开了。就用吹风机把灰尘清理一下。 如果依然蓝屏。就找个正常的内存条换上试试。多半就好了。也就是说你的内存条坏了。

11、0×0000000A

  主要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有缺陷或不兼容的硬件与软件造成的。

  有没有添加新的硬件,有的话应该检查一下新硬件是否插牢,这个问题常常为很多人所忽视,往往会引发莫名其妙的故障。如果确认没有问题,将其拔下换个插槽试试,并安装最新的驱动程序。同时在对照微软网站的硬件兼容列表,检查一下硬件是否与操作系统兼容。

12、0×40000080

  一般都是由 系统软件、内存、硬盘引起的。建议您检查一下您的内存,清理一下内存与机箱的积灰。

13、0×000000124

  一般情况是系统认为硬件出错而很多时候是由内存问题导致的蓝屏:如果加装过内存,请拆下来只用原先的内存试试。如果没有加装,也请拆下来,用橡皮擦下金手指并换下插槽来试试。

14、0×000000FC

  通常是由有问题的驱动程序或系统服务造成的.

  你可以先试试重启系统, 在出现启动菜单时按下F8键就会出现高级启动选项菜单, 接着选择"最后一次正确配置"。 如果不行的话就在F8的时候选择进入安全模式,把最近安装过的软件卸载,如果有升级过驱动的话也把驱动卸载,进入系统后再重新安装驱动。

15、0×000000BE

  表示硬件设备的驱动程序试图向只读内存错误地写入数据。这个错误一般是因为硬件设备驱动程序存在BUG或安装不正确引起的。

  建议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安装或者升级过任何硬件设备驱动程序、BIOS及 Firmware。如果有的话,请将最近更新过的驱动程序、BIOS及Firmware逐一还原。

  正如上面的说的,电脑蓝屏代码很多,导致的问题也比较复杂,通常会出现在系统、软件、驱动、硬件以及兼容性等多个方面,解决起来比较麻烦。对于一些疑难杂症电脑蓝屏问题,建议大家重装系统解决。

网友:
这些个代码 不能一概而论的!!!!!!!!!

网友:
没有注意过这个,一般都是先系统再一个个试试,感谢分享,以后也许会少走弯路

网友:
这个真的不错啊!!!!

网友:
有时候只能代换找出毛病

网友:
花好久时间记录。。。

网友:
像这个蓝屏不知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