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502 820-3476-A不触发

楼主(2016-02-20):
今天接了一台1502的机器,不触发接上电源后电源灯亮,电流会有小幅跳变上到0.12有下来反复重复动作,拆机测3.42v正常,3.3在跳变,导致12V也不稳,断开3.3v后,12v正常。换了3v电源管理芯片后,故障依旧。求大神帮忙给点思路。多谢
芯片

网友:
楼主你这款BIOS能不能发上来一下,刚好需要啊

网友:
EC 干了没 EC也经常坏

网友:
看下3V滤波是否有问题

网友(2020-03-20):
这个问题应该检查3v滤波电容,和3v二极电压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