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2211f 一个小时后重复闪灭

楼主(2016-02-20):
点了一个小时后就这样重复开关,拆了按键无果,论坛上有说mcu问题的,刷了无果,有说5v电路问题的,换了电容还是不行,求大侠给思路。

网友:
有板的话,先换电源,不行再换驱动板

网友:
没有下载分啊

网友:
换驱动板···

网友:
把驱动板上的电容全换了试试

网友:
劝你还是放弃吧,不是板子的问题

网友:
有虚焊的地方,仔细看看

网友:
驱动板可能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源试试

网友:
如果电源板是好的,换了驱动板应该会好。

网友(2017-03-03):
应该是电源板的问题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图像处理芯片发烫也会有这个现象。

网友:
改个通用驱动板试试吧

网友:
替换法来测吧,先换电源板,后换驱动板,时间是久一点,但总比自己没头绪去弄好啊

网友:
直接换驱动板

网友:
这种问题就HP显示器的通病,没修好

网友:
先换电源板试试吧

网友:
驱动板问题,之前我也遇过一台也是这样问题,用手摸驱动板有一点贴片电容发热换了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