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新手求助 iphone5s不定时关机

楼主(2016-02-20):
使用的时候会不定关机,然后无法开机,用电吹风吹手机或放冰箱里又可以开机使用,请问如何检测问题点?

网友:
哪位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我有一台IPAD4 也是这样,不定时自动关机,待机走电跟平时使用差不多,自动关机之后按开机键无反应。加热一段时间又可以开机。我估计是待机电路出了问题,但是找不到具体哪个芯片坏,一直没修好。补充一下,电源管理IC换过了,故障依旧

网友:
电源从新拔插

网友:
有台iPhone5 一样的问题 拆机 电池重新插拔基本上就能开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