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60 红屏求助

楼主(2016-02-20):
CONN_LVDS_A1  CONN_LVDS_A1#   无阻值,谁有点位图啊,查图纸是通南桥。南桥换了还是没阻值。

网友:
求帮助啊。!!!!

网友:
红瓶一般都是显卡问题啊

网友:
换换屏线试试,有些故障,屏线可能性大一些

网友:
红屏  换换屏线试试

网友:
看图纸发现也通显卡 应该是显卡坏了。

网友A:
这机器到南桥的电阻应该是空的  实际上应该是到显卡的

网友:
版号多少

网友:
南桥不可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机器到南桥的电阻应该是空的  实际上应该是到显卡的

是的,是经过R150 R128 通显卡的。

网友:
这种红我觉得应该先良电压,在换屏线

网友:
不像是南桥的事情吧

网友:
lvds应该是到显卡的吧。

网友:
你为什么不换显卡或者重植一下看看

网友:
什么芯片组的显卡  先热一下看看

网友:
错了 看你分多 不然我也下不去手 没事发广

网友:
先换屏线,和屏,不行再懂显卡

网友:
跑下到显卡的的线路,或重做显卡

网友:
显卡信号怎么会跑南桥拉老兄,应该是显卡把

网友:
追下线吧,有图纸已经不错了,看下经过哪些元器件,一般是跟着旁边那两组一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