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5进入系统后没多久掉电。

楼主(2016-02-20):
对于维修的新手来说碰到掉电的最是头大,掉电分好多种,有些掉电好查。有些就是比较难的。再加上没有重要的设备(示波器)更是加大难度,所以特来集思广益。机器版号LA-4102P,希望大伙给点思路。

网友A:
这也太笼统了吧,版号,图纸什么没有说,掉电,供电不稳也会出现这样

网友:
是不是散热的问题

网友:
过系统 还要一会儿掉电   看着像温度高了

网友:
是直接到O还是到多少不动,

网友:
详细点描述下故障现象呢

网友B:
掉电确实不好搞,先从简单的弄起吧,系统跟散热先排除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也太笼统了吧,版号,图纸什么没有说,掉电,供电不稳也会出现这样

人家有说板号啊  机器版号LA-4102P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掉电确实不好搞,先从简单的弄起吧,系统跟散热先排除

系统散热都已经排除了。会不会温控上面的问题

网友:
系统散热解除后 一样一样换啊 内存 CPU 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C:
系统散热都已经排除了。会不会温控上面的问题

也是有可能的,要查查看

网友:
没有示波器,那就查电容有没有虑波不良。在就查温控

网友:
楼主是刷分的么

网友:
我想温度你肯定也看过了,你可以看下温控

网友:
这个只能慢慢试。先从处理散热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