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MAC Book Air A1369

楼主(2016-02-20):
此机器开机掉电 风扇动一下 测5V加电后上到3.3V掉下去 5V阻值正常 5V滤波电容更换过 还是无果 请大师们指点一二 谢谢
掉电
Mac

网友:
换个芯片看看吧

网友:
5V有没有断点?有的话先断开后继看下是前面问题还是后继引起的

网友:
后继电压短路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