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20 按开关80毫安掉电 ····

楼主(2016-02-20):
插上可调适配器   电流20毫安左右慢慢降到6毫安 。
按开关后 到80毫安 掉电
按下开关后才会有待机 3V 5V
版号  LLW-1 MB 10282-3
发现 PU4003充电芯片的第13脚ACOK外接着3个电阻   其中一个腐蚀咯 测量不出来多少阻值   在论坛找了个图纸 有点不太一样,图纸上找不到16K接地电阻和10K电阻  我正好有块料板对照下补上已坏掉电阻    结果还是一样!BIOS也刷过~~

之前没有去看到CPU座,   后来看到 CPU一边翘着  重新插一下   电流上到 1.3A  接屏  有图像没背光,测量屏插槽 供电  19V正常 开启0,9V 不正常 追去向  到IO 27脚 测有3V  中间接1K电阻 电阻不坏  由于图纸没有标电阻还有关联其它地方 。
然后断开屏开启 找3V飞线  屏幕背光有了,显示正常   完全合好后   开机 听见硬盘 咯吱咯吱响 屏幕清屏过20多秒联想LOGO出来了不认硬盘        又换个硬盘就可以认到咯    估计顾客之前摔过哎

网友:
加分鼓励发贴  这机子问题还真不少

网友:
思路很清晰,学习

网友:
CPU都能翘起来,看来应该是摔的,还好座子没被CPU搞坏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啦

网友: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