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s22B360H花屏故障请教

楼主(2016-02-20):
和显卡,线没关,想知道是屏还是mcu

网友:
造成花屏的原因有很多,屏也有点问题,但不大,你换驱动板试一下,不一定是mcu

网友:
换根屏线试试咯

网友:
左侧有两线,线把屏线换一条,个人经验屏的几率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特认为儿童嘎然一个特热议二爷

什么意思………………?

网友:
既然还个屏线了,可以用通用驱动板点屏看啊,确定是屏问题还是驱动板问题~~~不过像这样的,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不过像这样的,一般都是屏坏了

网友:
你可以判死刑了  肯定屏坏了

网友:
还差好几分,努力顶贴中

网友:
换通用板 屏线先试试  不行就是屏坏了

网友:
试试换个屏线,,,,,,,,

网友:
屏吧!屏的可能性很大,换屏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