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XPS 14Z 7声报错

楼主(2016-02-20):
DELL XPS 14Z 7声报错 CPU 加焊过 I7 的U 南桥换过 电流1.03 不懂 BIOS 刷过 求助
cpu

网友:
这个报警 还真不好说 没CPU供电也是7声的 你电流都1安多了 供电都出来了 建议还是查下CU部分吧

网友:
上半部分确定没问题吗?

网友:
这么高端的机器,牛B,应该好修呀

网友:
7声是桥 但是也不一定是的 AMD还是INTEL的

网友:
昨天修的DELL,我忘了多少报警,外接正常显,拆机发现屏线给人家拨了没接,呵呵,捡到了

网友:
屏线松了吧

网友:
你这个显卡问题比较大,先用风枪吹吹能不能显示

网友:
七声报警不是显卡吗?

网友(2016-03-21):
手上这个也是显卡
重植了都一样
用手压一下就好了

网友:
你的修好了没有 我的是4声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