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G505 外接亮正屏不亮求助

楼主(2016-02-20):
  联想  G505  AMD   板载   独立显卡  版号 LA-9911P rev:1.0  外接正常亮 正屏不亮。。 是显卡的问题么??  电流在4.3 4.0跳动。。   给我整蒙了。  都说换CPU   BIOS 刷过一样
  怎么办呢?

网友:
换屏试  测屏线是好是坏   打阻值

网友:
不要动不动就换CPU的 风险高  还是查下 不行在动CPU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多在屏,先把屏排除,掉,就是主板上

网友:
仔细看一下  是黑屏  还是暗屏

网友:
有没有先检测下上半部分问题呢?

网友:
应该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上正解,换屏试试,还有屏线。

网友:
屏线 屏 都测试了么

网友:
电流没有这么高啊,楼主是不是看错了或者是不是插电池上电的。

网友:
建议楼主先查屏供电,屏线,灯管,和高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