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5110 进系统键盘和USB不能用

楼主(2016-02-20):
在论坛上搜了下此故障没找到答案,经本人亲自动手,此故障是南桥引起的,换了南桥就好了

网友:
有待验证

网友A:
刚好手上有台  试一下看看

网友:
进系统不用能,没进系统之前可以用吗?有试过换系统测试吗?

网友:
如果键盘全都用不起大部分都是南桥坏了

网友B:
没有先排除系统么 ?直接干的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有先排除系统么 ?直接干的桥?

简单的肯定有试过的,系统 BIOS 硬盘

网友:
这个 没有 碰到过,,下次换换南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刚好手上有台  试一下看看

祝你一次成功修复

网友:
BIOS刷过也是没一样的,就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