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ps13花屏报警8声???

楼主(2016-02-20):
dell xps13 l321x 开机报警8声 还花屏 四分屏的那种 这啥情况啊 这机子…… 醉了 没思路
DELL

网友:
先搞BIOS ,
显卡,显存,后一步

网友:
显卡 桥 这两个

网友:
关键是这板就一个板载CPU和桥啊

网友:
显卡吧。,。修了不行就换一片

网友:
刷bios试试

网友:
这个应该考虑一下显卡和显存!

网友:
这种故障直接搞显卡再说

网友:
都回答的时候能不能看清楚啊 说了这板子就一个板载cpu和桥 哪来的显卡啊 cpu的核心显卡行吗

网友:
我试过屏线坏了也是响8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