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开机灰屏 奇怪原因

楼主(2016-02-20):
HP G4开机灰屏     感觉是系统问题   可是插U盘也不进 pe    是独显坏了吗     拆机看看     上电显示正常     难道好了吗     装上   也好    当插电池就   来病了     下面我就不说了    都知道了吧

网友:
不要让看帖者蒙,该说就说呗,

网友:
先换个屏试试,不行直接干显卡

网友:
。。。。。结果还是要说出来的吗   怕别人看到  可以加个阅读权限呐

网友:
换个屏试下吧

网友:
原装适配器

网友:
原装适配器                ?

网友:
起码你也把帖子写清楚一点吧

网友:
不要让看帖者蒙,该说就说呗

网友:
应该是显卡 问题

网友:
      不知道问题就干显卡

网友:
有可能显卡问题

网友:
看的真累还得打哑谜,估计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
这款机器碰到插2个条内存接触不良的灰屏  电池坏了吗

网友:
屏线接口注意一下!

网友:
外接试过吗?

网友:
这款机器碰到内存接触不良的灰屏

网友:
隔离问题?机器好了吗?

网友:
结果是什么呀 也不说出来。 显卡吗?

网友:
到底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
嗯嗯,明白了

网友:
是不是南桥显示的

网友:
买啥管子啊

网友:
都看不到 结果的!!!!

网友:
都不说清楚!!!!

网友:
先接vga试试 然后 再换屏 实在 不行 干 显卡啊

网友:
这说的不清不楚的,最多看字面意思就是电池这块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显卡问题多谢吧

网友:
上次我好像刷了程序

网友:
灰屏跟电池 有联系吗 我还没听说过

网友:
应该是屏的问题,还有排线借助不是很好

网友:
电池坏了吗

网友:
电池问题导致灰屏吗?从来没见过 只见过差适配器 屏幕变暗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把

网友:
电池坏了?

网友:
怎么不说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