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苹果5开机电流40ma左右跳动,cpu电压0.8v求思路

楼主(2016-02-20):
苹果5开机电流40ma左右跳动,cpu电压0.8v求思路,求指导

网友:
难道是电源ic坏了?

网友:
飞个1.8试试

网友:
应该换一下电源IC试试。电压输出不够

网友:
是不是样啊    我看一下

网友:
1.8有的,是正常的

网友:
电流偏低了

网友:
正常应该是200mA

网友:
首先看看有没开路

网友:
全部供电都去测一遍

网友:
cpu不是好路供电吗?是哪路0.8v呢

网友:
先看一下实时时钟

网友:
挨个电源芯片吧。

网友:
反复抚慰,查复位信号

网友:
先查一下电源各路输出电压是否正常

网友:
我想问下楼主CPU正常电压是多少

网友:
电源到CPU,CPU各路电压输出,CPU自我供电几项电压,先供电后时钟,复位

网友:
换电源芯片机修好了吗

网友:
真的不知道怎么说。0.8V的CPU核心供电是正常的。40MA要看能不能联机,刷机看能否刷亮白苹果,不能亮是断开几次,就一个40MA谁知道哪里坏

网友:
CPU供电既然已经出来了 那么就查查!复位!  复位以后开始读取硬盘资料开机自检! 依照此步骤查查吧!

网友:
看一下,学习了!

网友:
40MA电流的在摆动的话 说不定是上盖的问题,看看能不能刷机看看 报什么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