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手机维修]
三星i9003 无限重启

楼主(2016-02-20):
手机没研究过,只会简单的刷机和拆卸。朋友一个i9003无限重启,大致是 开机 出现开机声音和画面后,自动跳到samsung界面  无限循环。卡刷找不到SD卡,可以进rec和挖煤模式,刷了好多ROM依旧,网上说字库坏了,于是拆了字库就是4G那个EMMC,然后换了一个平板的空字库(拆的时候主板掉了很多点),本想着这个板子一个也就60.没必要折腾,想着装一个新的EMMC 然后用jatg刷资料进去。结果我随便焊上去后  开机依旧无限重启。

难道这个板子系统不是在那个4G的EMMC里面?因为我换的新的是平板用的64G 不带资料的。竟然还能进系统  无限重启。有修过的朋友指点下。我之前note3坏了 换了空字库 ,按任何键都没有任何反应,刷了资料才好的,这个9003真是奇怪了,但是又找不到其他断电可以储存大文件的芯片。

网友:
应该是 程序故障

网友:
这个真没有

网友:
开机键看看 是不是坏了

网友:
楼上的 办法 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我也有一个三星SW-G3819D手机也是开机过LOG图标后无限重启,谁帮分析一下啊

网友:
我也说一句楼主搞好了就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肯定是软件问题,在淘宝买了主板,WIFI不能用,刷机后就变成和故障主板一样的无限重启了,再也刷不好了,发回去  重新搞好了。

网友A:
楼主搞好了 来说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搞好了 来说下

淘宝邮寄过去刷机2.2.1  搞好了 但是自己搞不定 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淘宝邮寄过去刷机2.2.1  搞好了 但是自己搞不定 不知道为什么

哦 多谢楼主啦

网友:
不知道怎么分析

网友(2016-03-23):
拆字库 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