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525不开机问题

楼主(2016-02-20):
刚刚接到的机子进水不开机,IO 北桥都换了,还是不行,现在电流0.4左右 ,没有换IO的时候是0.8到0.9来回跳
换了IO就变成0.4左右了
进水不开机
不开机

网友:
换了EC CPU供电是不是都没了

网友:
有没有换回原来的IO看看呢?0.4的电流,电压都产生了吗?

网友:
现在已经换回原来的IO了
电压什么都有,电流上到0.8到0.9左右

网友:
BIOS也刷过了
就是不行,这个本本图纸也没有

网友:
报警7声,电流就一直0.8左右

网友:
这个桥有个电容看看 RTC3.3 看看正常不

网友:
KB9012应该是带程序的吧

网友:
IO是什么型号~!

网友:
芯片焊好了吗?CPU供电出来没有

网友:
修好没 什么问题楼主

网友:
警报声7声为CPU异常.过热异常

网友:
IO要么就是没焊好,要么就是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