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400不触发。

楼主(2016-02-20):
s400不触发。拆机看到3.3v待机电路的供电管烧毁,换了一个还不行,测了一下居然是短路,烧鸡大法3.3v,发现桥发烫,,,,是不是南桥烧了?
不触发

网友:
烫的的就换吧

网友:
换了再说啊

网友:
那基本上就是桥挂了

网友:
先换了在说

网友:
先拆了,再量

网友:
桥应该挂了,看能不能断开桥的3.3V,可以的话再测下是不是桥那边短路了,或者你可以测下USB接口数据线有无短路去更加确定南桥问题

网友:
南桥,IO,这机器烧得很多,主板设计的问题吧!修了几台

网友:
拆下来就知道了

网友:
桥发烫八成是的咯

网友:
桥拿下来量一下

网友:
这个应该是桥烧了吧,不过3.3烧了的话可能不止桥坏

网友:
先断开桥的3.3V电压,确定是桥的问题再拆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