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告诉你USB3.1设备是不是靠谱?

楼主(2016-02-20):
本次测试的对象为Kingston的3款U盘,分别为USB2.0、USB3.0、以及最新的USB3.1。容量均为16G

本次的测试平台:

CPU:i7 4790K

主板:华硕Z97-1 USB3.1

内存:DDR3 2400 4G*2

硬盘:固态硬盘arc100 120G

电源:康舒R9 1100W

ATTO Disk Benchmark测试

首先我们采用的测试软件是ATTO Disk Benchmark。它是一款简单易用的磁盘传输速率检测软件,可以用来检测硬盘,U盘, 存储卡及其它可移动磁盘的读取及写入速率。软件使用了不同大小的数据测试包, 数据包按0.5KB、1.0KB、2.0KB直到到8192.0KB分别进行读写测试,测试完成后数据用柱状图的形式表达出来。能够很好的说明文件大小比例不同时对磁盘读取、写入速度的影响。

从结果来看,USB3.0和USB3.1对比早就落伍的USB2.0还是有明显优势的。传统USB2.0的U盘读写速度,读取速度约在22MB/S,而写入速度则只有5MB/S左右。对于现在动辄数G的文件来说,实在是跟不上时代的步伐。而USB3.0和USB3.1的U盘在读写速度上,没有特别明显的差距。前者读取速度约在125MB/S左右,写入速度约在13MB/S左右。在读取速度上对比USB2.0有明显的优势,不过写入速度上虽然也有大幅提升,但优势也不是很明显。而此次我们主要的测试目标,USB3.1的U盘在读写速度上,几乎和3.0设备相比看不出差异性,仅仅有微幅提升。

CrystalDiskMark测试

而为了公平起见,我们又选用了另一款测试软件CrystalDiskMark。这是一款测试电脑硬盘检测工具,简单易于操作的界面让你随时可以测试你的存储设备。测试存储设备大小和测试数字都可以选择,还可测试可读和可写的速度。CrystalDiskMark能够检测硬盘的随机读取/写入速度,连续读取/写入速度;测试随机512KB,2KB,4KB读取/写入速度(队列深度= 32)等,以此来辨别磁盘的性能及质量的优劣程度。

而在CrystalDiskMark测试中,USB3.1的U盘测试表现相对USB3.0的测试数据相对好一点。但提升依旧不是很明显,相比从USB2.0升级到USB3.0的提升,从USB3.0到USB3.1无论是读取还是写入速度,都没有特别亮眼的表现。

网友A:
从测试结果来看,USB3.0和USB3.1,差别确实不大,闪存颗粒类型很重要,SLC最快,TLC最慢,MLC介于两者之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从测试结果来看,USB3.0和USB3.1,差别确实不大,闪存颗粒类型很重要,SLC最快,TLC最慢,MLC介于两者之间

对 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