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刷程序问题 求救

楼主(2016-02-20):
一个 玛雅 tft22w90ps 程序芯片是24c16wp 显示器 提示无信号输入 然后就不显示了   想刷程序 打开编程器 选24c16容量怎么是 2K呢 程序文件是128K 该怎么选啊

网友A:
程序芯片是25之类的外挂,还有一些在MCU里面的如2120,不知道你的是啥样的

网友B:
在其它驱动板上拆一个换上就可以了。多数都是通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程序芯片是25之类的外挂,还有一些在MCU里面的如2120,不知道你的是啥样的

   上面是24c16wp   下面是k929q  属于什么类型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其它驱动板上拆一个换上就可以了。多数都是通用的

显示屏大小不一样 能行吗?

网友:
24只是记录设置的数据的,找25的

网友C:
清空24这个芯片装回去,可能就好了,你的主程序是放在主控里的,24只放用户数据...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清空24这个芯片装回去,可能就好了,你的主程序是放在主控里的,24只放用户数据...

不行 我买了新的这个24 装上还是不行  装上新的 现在是开机 红 蓝 白 绿 交替闪  指示灯 绿 变 橘黄   插上VGA线 直接检测不到信号  还有可能哪里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行 我买了新的这个24 装上还是不行  装上新的 现在是开机 红 蓝 白 绿 交替闪  指示灯 绿 变 橘黄   插 ...

上次也是这个牌子的不是同一个型号,我的是开机 红 蓝 白 绿 交替闪  指示灯 绿 变 橘黄   插上VGA线 也是交替闪,后来清空24芯片焊回去好了,你的先刷主控再清空24c,不行的话最简单就是换通用板...

网友:
24不是mcu吧  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不是这个的问题,检测一下VGA接口的13,14脚对地电阻值

网友:
24那个是存用户数据的 不是程序存储芯片

网友E:
要写那个25多少的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写那个25多少的才对

我新手 哈哈 问了问   25 开头的才是存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