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修联想G460电池适配器同时用不充电不触发贡献给新手参考

楼主(2016-02-20):
机型:LENOVO  G460
板号: LA-5751P

芯片组:HM55独显
故障:电池适配器同时使用不触发不充电,电源有时可以有时不行。

维修过程:接过机拆了电池接电源发现正常的,以为捡到了就扔给徒弟去研究我搞其它先,刚给他我还没坐下他就说不开机,我看插上电池还真不开机了,拔了电池也不可以了让徒弟拆机。
                                       主板正面

                                                                                                    主板反面

这台机修的最多的就是进水,这个还没进水还不错,插上电池的待机0.024

这种问题肯定是保护隔离问题直接测隔离管G级是19V

19V肯定不正常咯,追查以下三个信号PQ9  PQ8的G级都是只有0.56问题就在于其中一个,或者被管子自己拉低了。

首先就量拆掉的PR37电阻PACIN还是为0.56跟以上这块没关系了追查PACIN,由PU10的1脚发出。

经测条件正常输出电压为偏低。

再次看了附近的电阻元件没发现腐蚀的痕迹,有时候是可以开机没发现有腐蚀就最大嫌疑PU10自身不良造成,LM393D也很容易出问题,直接板上拆一个换上一切正常,电池也开始大电流充电了

简单的维修给新手参考,大神见了勿喷

网友A:
大神修机就是不一样     速度就是不一样  要是我估计有得搞了

网友:
版主真是版主这修机速度好快。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顶一个

网友:
修的不错!已经加分,不谢~

网友:
学学习习,前来拜谢

网友:
新手,的确学习了

网友:
这真是只靠经验就能修机了   。

网友B:
请问楼主  待机0,。024  不是挺正常的吗   怎么会先怀疑是保护隔离那块有问题呢。请楼主给解释一下

网友:
已经练到了相当熟练的程度。向您学习。

网友C:
请教楼主,如果隔保没问题,下一步查哪里?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教楼主,如果隔保没问题,下一步查哪里?

下一步就要查3 5v待机, ec工作条件,桥这些

网友:
版主好牛B~~~~~~~

网友D:
为什么有些机器保护隔离不过待机有的是0.000,有的却像楼主说的一样,和10楼一样同求解释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下一步就要查3 5v待机, ec工作条件,桥这些

按照不触发来修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按照不触发来修么?

保护隔离过了肯定按照不处罚的来修拉

网友:
楼主的维修效率就是高,已经对仁宝的电路太熟了,维修起来就像探囊取物一般!

网友:
大神级修机,新手拜读了

网友:
楼主的维修效率就是高

网友:
思路清晰啊真棒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待机0,。024  不是挺正常的吗   怎么会先怀疑是保护隔离那块有问题呢。请楼主给解释一下

因为当适配器正常的时候只要一插电池就不触发

网友:
适合新手的教材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功力深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有些机器保护隔离不过待机有的是0.000,有的却像楼主说的一样,和10楼一样同求解释啊!!!

仁宝的特色很多19V对地了插上电也不会显示大短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修机就是不一样     速度就是不一样  要是我估计有得搞了

句容大神,只能说你太谦虚了

网友:
高手修机就是手到擒来呀,加分支持一下。

网友:
有个一样的机器可以学习下

网友:
比较器坏了?

网友:
大神修机就是不一样

网友:
楼主思路值得学习

网友:
不怕没供电 只怕怪问题

网友:
过完年的第一帖加分。

网友:
仁宝的,自从上次听了饼哥的课之后,仁宝的保护隔离就变得简单多了

网友:
好的维修实例就要多分享下,谢谢楼主分享精神

网友:
楼主很牛逼 纯粹的经验修机啊

网友:
版主真是版主这修机速度好快

网友:
楼主修机子快,写的帖子也很清楚,让我们这些菜鸟一看就明白了。谢谢

网友:
我纯粹来回帖赚积分的 支持一下楼主!

网友:
这种送钱的 怎么我就遇不到呢。哎

网友:
楼主谦虚了,高手呀

网友:
谢谢分享,很好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这修机器速度 真不是盖的,,大神就是大神啊,,给我们这些小白又长了经验了

网友:
这速度快的

网友:
维修高手 敬佩

网友:
我们还是没你们修的那么多。 技术厉害就是好

网友:
感谢楼主分析的那么详细,给我们这些小白很不错的维修思路和经验

网友:
楼主真厉害啊 果断判定准确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 G460 G470 总是喜欢进水

网友:
版主又赚到钱啦~~~

网友:
到手就定位故障点,贴又写的特详细,又配图,太适合小白了。多谢!

网友:
很经典的案例,我遇到过电阻不良的自动断电,保护电路自己出问题还保护个屁。

网友:
上电池电流这么小,那就是不在充电状态了

网友:
高手啊,顶起

网友:
好贴看了就得加点人气! 这个PU10是几脚的管子啊》

网友:
果真是教程贴 顶一个 亲

网友:
思路清晰,切入点准确

网友:
前两天我也修了台G400故障和你的差不多也就是PQ6的位置三个脚都19V纠结了半天结果是它坏了换了一切OK

网友:
修机高手就是修得快,佩服

网友:
楼主是大神级别的啊,学习了

网友:
速度加技术就是留人

网友:
简单易懂值得学习

网友:
呵呵 领教了 高手啊

网友:
you gong ju jiu shi hao

网友:
技术就是牛掰。不得不服。

网友:
看你们休机器和玩似的

网友:
楼主 真心 棒 我都没有 修好

网友:
楼主 这样仔细的 图文并茂 可以啊 技术强 学到了PCIN

网友:
大哥就是大哥~~虽然问题简单!至少思路清楚

网友:
最后结果是LM393出问题了,没想到。

网友:
大神级别的技术,给我估计是修不出来了。

网友:
修的不错啊 学习了

网友:
Lz 理论知识很扎实啊 赞一个

网友:
看来经验十足啊

网友:
LM393,除了腐蚀坏的,还没有换过

网友:
进水腐蚀有时候特别难修

网友:
我是个小鬼,来学习的!

网友:
修个机还真不容易 。

网友:
我也得爪进 学习了

网友:
学习了,板子收了几个徒弟。

网友:
楼主分析得很清晰学习了

网友:
维修真的还好做么   不过楼主的速度 还是棒棒的

网友:
简洁明了的一个例子啊

网友:
对隔离保护电路的认识能进一步加深,维修时也可以照搬判断了。

网友:
立竿见影啊,楼主厉害

网友:
思路明确,什么时候我才能达到这种程度啊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
好帖子经典 北京韩强拜读
楼主的技艺超群
仁宝饱嗝很经典

网友:
好贴,这 种故障是不常 见的。

网友:
新 手学习 中 谢谢分享新 手学习 中 谢谢分享新 手学习 中 谢谢分享新 手学习 中 谢谢分享

网友:
维修效率就是高

网友:
da大神  我正在努力像你学习     我想学习下电路基础  有好的书籍资料推荐下吗

网友:
这维修思路清晰,我上次一个没过隔离的。我好想是拿掉了一个 三极管。然后好了。也可以充电。。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引起 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看了,顶一个

你这个头像很6啊!能不能看下脸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有些机器保护隔离不过待机有的是0.000,有的却像楼主说的一样,和10楼一样同求解释啊!!!

有的机子还是体二极管过去的小电流公共点,这也是修保护隔离

网友:
维修就是要仔细才可以,不然思路错了就搞不定了

网友:
大神,技术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过插电池,保护的,仓管坏来

网友:
进水的追麻烦的,上次在硬盘的盘边腐蚀了一电阻,导致用一会儿断电,坑啊

网友:
比较简单 啊

网友:
前几天修台差不多一样的问题,我那个都直接没3,5伏了,电压后级只有17。6伏左右。不过我那个PQ8,9那只有0。23了,把那个电阻拆掉就有了。我一开始拆了PQ10还是一样,后来想想把电阻拆掉试一下,竟然3,5伏都出来了

网友:
也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思路清晰。。。 学习

网友:
经常修道这样的问题

网友:
楼主思路很好,修机的速度杠杠的

网友:
点火回路经常出问题

网友:
对于我这新手来说 楼主在牛A和牛B之间

网友:
联想的电脑看来还是有点难修的

网友:
修不稳定的机器是非常头疼的 楼主一招致命啊

网友:
版主真的修机神速呀

网友:
若是没有插电池这个电流是正常的 关键是装上电池了应该有充电电流 ,所以楼主肯定认识为是保护隔离出了问题。赞赞

网友:
版主这修机速度好快  速度就是不一样  要是我就有得搞了

网友:
不错啊就是 建议你买个 电池假负载

网友:
感谢了  学习一下

网友:
看着看着我就有了想去基地学习学习的冲动,可是我没时间

网友:
运放出问题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