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40不定时重启,可有解决的。

楼主(2016-02-20):
接了一台E540笔记本 开机不定时重启 进BIOS都重启了。一个一个拆, 直接拆到裸板试机器。
换内存 换CPU 都没用。
但是发现只要按着VGA接口这个位置 一按就重启
如果一直用力按着就0.2电流不动了。
发现好多人遇到只要的问题,都是不定时重启。
有遇到解决的吗?

网友A:
板层有问题了   不好搞了

网友:
把接口拿下在测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板层有问题了 不好搞了

老慌也是这样说,*脏话*了,联想这种保修一年真他妈垃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老慌也是这样说,*脏话*了,联想这种保修一年真他妈垃圾

这种就尽力搞搞  搞不了的  只能换了

网友:
这个还真不好修

网友:
不仅是E540问题  E440也有这种问题

网友:
我手上也有这样的一台

网友:
这机器好多放电就好的啊

网友:
首先考虑散热  还有南桥

网友:
有修好了吗,估计断线了

网友:
请问我手上也有这样的一台   有人解决了这问题吗?

网友:
板子会不会变形了,,,,,,,,,,

网友:
有修好的吗,这找不到问题啊,怎么弄?

网友:
有修好的吗

网友:
楼主修好了没有呀

网友(2016-04-06):
这种PCB有问题的吧

网友:
联想的板子做得越来越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