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菲特AFT-500返修台三温曲温度是多少 t61显卡芯片

楼主(2016-02-20):
用艾菲特AFT-500返修台 做t61显卡芯片  温度曲线多少比较合适谢谢啦

网友:
这个BGA的牌子  听都没听过  跟别的BGA的温度 应该差不多

网友:
红外的和热风的曲线是不一样的,用机器自带的无铅跑一下不就知道啦

网友:
这显卡要干很大难度,温度都是根据每台BGA自己经验做出来的,而且你这个BGA大伙都少用,先用无铅的跑吧

网友:
今天被我干坏了!!!只能换板子了